allegro16.3 如何在焊盘上打VIL(盲孔)不显示DRC错误

楼主(2012-03-15):
请教各位大虾,0.4mm BGA需要在焊盘上打盲孔,allegro16.3如何设置约束才能不显示VG错误,请各位大虾提示,
在线等~~~~

网友A:
把设置改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改为0

请问这个设置从哪里调出来呢??
我一直都在 Setup->constrants->Same_net specing里面找问题

网友(2012-05-03):
www.szxsjpcb.com  qq:975835643

网友:
不對吧, 樓主問的是 16.3 , 回答的是V15.x 的Constraint 設定.
操作都不一樣.
應該是在 Constraints Manager 裡面 的 Analyize / Analysis Mode / SMD mode 去啟動允許 via on SMD pad 的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