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你们的pcb有这个菜单吗?

楼主(2012-03-15):
如图,安装EE2007,下图这个菜单【Smart  Utilitites】一直找不到。就一台机器上有!

网友:
2007有很多版本,2007.5以后肯定是有的

楼主:
我重装了2007.9 update2, 2007.9.1 update18, 2007.9.2 都没有再找到这个菜单。

网友A:
需要安装的时候选择一个 utility 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的时候选择一个 utility 选项

嗯,要选中Smart Utilities。

楼主:
看到这个选项了,多谢了!
原来一直以为是在PCB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