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参数选择25V的,对吗?

楼主(2012-03-15):
(图片)

网友A:
12V供給後端什麼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供給後端什麼線路?

板子的电源啊

网友A:
12V所給的IC Vmax值是多少?你可以把後端的線路用上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所給的IC Vmax值是多少?你可以把後端的線路用上來看看

这个有关系吗,很多IC的

网友A:
check MC33078的Vcc(max)=+/-36V,如果你的12V電源只有供給這顆IC,理論上Z3選25V是可以的。這已達到了保護,可讓U17不會因電壓過高而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MC33078的Vcc(max)=+/-36V,如果你的12V電源只有供給這顆IC,理論上Z3選25V是可以的。這已達到了保護, ...

额,这样啊,那选12V的行吗,而且有个5V的电源用的也是这颗

网友:
選剛好12V有風險…不可。有可能會影響到你的操作電壓。也許可選15V以上,36V以下,只要達到保護IC目得即可…但最好不要選在它的供應電壓...

网友:
我也建议选15v,25v太玄了。

网友:
25V很適合呀…為什麼說玄呢?有什麼考量嗎?

网友(2012-05-23):
输入端的12V是个什么电源供给的,是实验室电源?是汽车电源?实验室电源的话,足以。汽车电源等恶劣的电源就很难说了,有时候脉冲电压很高,汽车启动时脉冲电压能达到40V,就可能烧坏你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