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骤对吗?

楼主(2012-03-15):
底层,顶层是方的,内部是圆的,这个通孔焊盘栈不对吧

网友A:
还要加上top和bottom的soldermask,孔径还要加上tolerance

网友B:
一般第4、5、6、7项也要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加上top和bottom的soldermask,孔径还要加上tolerance

我的意思是,底层,顶层是方的,内部是圆的,这个通孔焊盘栈对不对,内部应该是方的才对吧!
板子芯片引脚的孔径,1脚是方的,其他脚就是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第4、5、6、7项也要定义。

这个影响大吗,我看教程上没这几项

网友B:
3与信号有关;
4、5、6与生产组装有关。

这个组合是对的,pin1的方形焊盘本就是做在表面以便观察,内层如果是方孔,加工很难,且无必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与信号有关;
4、5、6与生产组装有关。

哦,那其它脚的就是底层,顶层,内部都是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与信号有关;
4、5、6与生产组装有关。

我说的内层指的是铺铜,不是开孔,应该是方的吧,1脚

网友:
内层圆的可以的。
外部方的是为了方便辨识。

楼主:
这个好像没什么规律,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全部用圆的或者全部用方的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