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高手, liym050627 发的那个板子的画法?

楼主(2012-03-15):
    liym050627 发的帖子中的板子如图,想问下里面的线是具体如何做?难道每线都要画copper之类的吗?
原帖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198-1-2.html

网友A:
    负片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做法

    无论正片负片,那个图都是要画得啊,不是拉线拉出来得吧?能稍微详细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论正片负片,那个图都是要画得啊,不是拉线拉出来得吧?能稍微详细点么?

先把线走完。再在那线周边走2D的闭合线,再右键,选择————SHAPES.再属性,指定为COPPER,并指派网络。

网友:
    想请教下覆这种大面积铜的原则和注意事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