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大家好!我来问一个特性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2-03-15):
都说阻抗不匹配会产生反射。我就想,如果输出阻抗高输入阻抗低是不是就不用考虑阻抗匹配问题?是不是就不存来在反射的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输出阻抗高就输不出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阻抗高就输不出来了啊

一般特性阻抗是50到100欧左右,怎么会输出不了呢??

网友:
一句,高速或高频里面只要阻抗不匹配,肯定会产生反射的!!

网友:
输出端的阻抗决定了输出能力,现在的芯片的输出阻抗可以做到50欧姆了,所以这样的输出芯片在源端可以不用考虑阻抗匹配了,只需控制你的传输线的阻抗为50欧姆即可。

网友:
  你看一下mos管的输出阻抗怎么会比输入阻抗高呢?

楼主:
还是不明白,请高手继续回答。

网友:
输出阻抗高,电压就全部留在芯片内部了,外面的50ohm才分多点电压。

网友:
你的 什么东西 输出阻抗高啊

网友(2012-07-31):
阻抗出现变化的时候,一定发生反射。后面的阻抗变大,发生正反射。后面阻抗低,发生负发射。典型的接地信号,100%的负反射。无穷大泽100%的正反射。有公式可计算反射的百分比

网友:
输出阻抗?

网友:
... 如果输出阻抗高输入阻抗低是不是就不用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你描述的像是输出与负载的匹配问题,不是传输线的阻抗匹配问题。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终端阻抗不匹配才会产生远端反射,输出级的阻抗与传输线不匹配,产生近端的反射。

网友:
只要是不匹配,都会产生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