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里面的SMD的焊盘的No plate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15):
在出gerber之前,检查了一下孔的report,显示有48个Non-plated的孔径为0的pad,在PCB上一看,有一个QFN封装所有的pad都是non-plated, 不明所以,打开pastemask看了下,pastemask是有的,不知道SMD的plated和non-plated有什么区别
1 B. ]" |+ z' T0 k9 ^谢谢先

楼主:
继续顶起请教

网友(2012-06-21):
non-plated与plated是过孔通孔的非金属化与金属化的含义,你的SMD器件上怎么会有这个属性?最好检查下你的封装库,是不是在建封装的时候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