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3倍线宽的问题???

楼主(2012-03-15):
关于3倍线宽,以下那种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
3倍线宽是指2根线的中心间距为3W,即2根线之间的距离为2W。所以你右边的图是错误的,中间只需8mil就表示为3倍线宽。

网友:
其实3w是相对参考层来说的,假设信号线与参考层距离为5mil,那么信号线与信号线间距就是3w,也就是15mil。

网友:
以上两种说法 那种是对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同意2楼的,3W原则是指的线宽,而不是介质厚度!

网友:
1. 左圖 x 1票。
2. 這種經驗法則,在近代的設計已經越來越不適用,過去傳統設計 3W 只表明其串擾量已經小到可以不計影響。近代的數字信號,沿升速率變快,疊夠、板材及製程能力提升,3W 不一定"都能" 或 "都要"遵守,應該以仿真的結果為設計依據。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

    我也同意

网友:
    3W的形容是没错的,这是一个经验数据。
一般情况下使用3H规则,即两线的airgap大于3倍的线到参考层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