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最近我的电脑上cadence里面的OrCAD Capture CIS一直打不开

楼主(2012-03-15):
过一会最多出现一个未响应的窗口,请问各位大大以前遇到这种情况过吗?
我看了一下网上的有关问题,大致有两种说法:
1.是里面的ini文件有问题
2.是环境变量有问题
不知各位有何好的解决办法
求各位大神降临啊

网友:
我都是直接重装了,,,

网友A:
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

16.3的

网友B:
要的我话我可以发一个Capure.ini文件给你,我的邮箱25343843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的我话我可以发一个Capure.ini文件给你,我的邮箱

我之前用16.5和16.3都出现过你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破解的不好,10.5刚开始也有这个情况,后来就没有了

网友:
    我也是重装了的

网友:
ORCAD 真的只有幾個大方向原因,造成無法開啟 ORCAD
    1.破解不完全
    2.是里面的ini文件有问题
3.是环境变量有问题
4.不知明原因丟失 dll 文件(是某些 dll 文件不見了,不知明原因造成刪除而消失)

    解決之道
1.重新破解
2.檢查 ini 文件
3.檢查环境变量
4.重装 (重裝之前最好先刪除 C:\Cadence 整個路徑,並且清理一下 windows 的註冊表)

--------------------------------------------------------------------------------------------
    2012-5-20 補充

5.可能有些防毒和防火牆會擋住 OrCAD 的存取

网友(2012-05-19):
    楼上,写的很好的

网友:
    16.3的破解文件用我的绝对不会出错

网友:
    可以试一下,寻找进程里面capture进程,,干掉他,试试可能行

网友(2015-03-04):
    经常遇见DLL文件缺失情况,估计是一些360啥的,给清理了吧,不然咋无故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