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YOUT时,地线怎么处理,你先铺铜再把地线连到铺的铜上面

楼主(2012-03-15):
请问LAYOUT时,地线怎么处理,你先铺铜再把地线连到铺的铜上面,还是怎么操作?

网友:
不是的是先要把地用比较粗的连接起来然后再铺铜的。

网友:
先连后铺最保险

网友:
我一般是將重要線路保护好再铺,其他的就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
    看自己的习惯,你可以先设置铺铜区,然后再来打地过孔,然后再进行铺铜命令。

楼主:
    他弹出如下错误

    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app.pcb -- Fri Mar 16 18:38:48 2012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Top:
        (522.7, 475.3) # = 0
                                        U4.4    (538.3, 462.2) # = 1

Total Drilled pads:    1               Total Nondrilled pads:    1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弹出如下错误

    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app.pcb -- Fri Mar 16 18:38:48 2012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496946

    参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