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出现这个提示“ERROR [DBO3959]“

楼主(2012-03-15):
orcad10.5打开一个DSN文件出现这个提示“ERROR [DBO3959]   Attempt to read a design file which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version of database”,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的 DSN 是用 ORCAD 16.3 或是 ORCAD 16.5 編輯的,所以低階版本的 ORCAD 打不開 DSN 。

楼主:
那我现在用ORCAD16.3也还是打不开

网友:
好,那就可能是 dsn 文件不是用 orcad 建立的,所以 orcad 打不開 dsn 文件。) Y# x8 w* ?7 p6 w$ r
另一個可能是 dsn 文件有損毀不完全,所以 orcad 打不開 dsn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