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看下。地过孔放置有什么作用呢?在板子的什么地方应该放置呢?

楼主(2012-03-16):
我昨天layout时铺铜时候发现有没有地过孔铺的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明白放置它的作用。,

网友:
地过孔的作用一般就是散热,提供最短回流路径和多层板的地连接

楼主:
那我想问下放置它有什么限制没

网友:
在板子比较空的区域加地过孔,过孔的距离一般为150MIL,当然也可以按照你的经验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添加地过孔一般是提供多层板的回流和散热,还有放置铜面由于过热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