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hdl 怎么让I1,I2,I3...等全部不显示?

楼主(2012-03-16):
我装的是allegro16.5,怎么样在concepthdl中让统一命名的I1,I2,I3...等全部不显示?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tools\options\general

set path property invisible
    选上

    以上只对后加器件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options\general

set path property invisible

谢谢阿,那么已经添加的器件,有没有办法让path全部不显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阿,那么已经添加的器件,有没有办法让path全部不显示呢?

把附件中的文件解压出来,,
    和cpm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
在原理图顶层
在命令栏中执行:
runscript 1.txt

    124 Bytes, 下载次数: 29,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高人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