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好的cell可以修改吗

楼主(2012-03-16):
(图片)

楼主:
比如我想把IC的P1由圆 改成顶层铺铜是方的

网友A:
CELL修改不涉及pin name pin number的话都可以直接修改。
如果涉及的话 需要先解除part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LL修改不涉及pin name pin number的话都可以直接修改。
如果涉及的话 需要先解除part关系。

怎么修改呢,我试了几次都没修改成功

网友:
当然可以修改,可以在centrallibrary中修改,或在设计文件中也可以直接对cell进行修改,那是你local library。

网友B:
Q: 这个怎么改?
A: 那样改。
Q: 那样改是怎么改?
A: 就是那样改。
…………

提问笼统,得到的回答也不会详尽,呵呵……

不如把你的步骤写出来,具体针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Q: 这个怎么改?
A: 那样改。
Q: 那样改是怎么改?

就是。该仔细些,这样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