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帮助

楼主(2012-03-16):
本人需要上拉电阻的9个接口那种,原理图和封装,谢谢

网友:
这个还要请高手?就相当于10PIN的排针,第1脚或第10脚用作公共脚就是了。封装改一下就好。

网友:
如果是插装的器件可以用2.54的插针的封装来代替的。这个不用这么纠结

网友(2012-04-18):
就是排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