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渐变线阻抗计算及控制问题!

楼主(2012-03-16):
看到一些DEMO板上的75欧BNC视频阻抗保护电路部分采用了扇形类似渐变线来进行连接,想到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焊盘与线宽差异较大会引起阻抗突变,那最后所走的扇形类似渐变线的这块的阻抗怎么控制和计算的呢?

网友:
通长在阻抗变化的地方,通过变换参考层来控制整个通道的阻抗一致性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泪滴吧?焊盘与走线宽度不一致,一般我们直接连起来,泪滴主要目的是增强焊盘与走线的抗拉能力。阻抗突变如果比较短的话,可以忽略的,不用较真。

楼主:
变换参考层是阻抗的控制方法,这个了解。那段线是走线或铺铜形成的,不是泪滴,是HD-SDI板上的保护电路的处理,现在就是不知道那段线是怎么控制阻抗的!不知道仅靠走线直连影响会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换参考层是阻抗的控制方法,这个了解。那段线是走线或铺铜形成的,不是泪滴,是HD-SDI板上的保护电路的处 ...

控制不了阻抗,知识说让阻抗缓慢变化。减少反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