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中DSP,CPLD模型分配问题

楼主(2012-03-16):
想向大家请教一下HyperLynx仿真的时候怎么给DSPcpld等IC分配IC模型,还比如RJ45以太网网口,DB44,DB25等DB头的话如何定义其驱动信号类型来进行仿真,比如RJ45网口走差分线到PHY芯片,应该如何设置呢?多谢!

网友:
做有源仿真,对有源器件的驱动和接受器件加上IBIS模型或者spice模型,而通道上的无源器件,可以用s参数或者集总参数等效模型加载,这样就可以对整个通道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