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電流的板子 求見解

楼主(2012-03-16):
小弟有塊四層板  要流經40A的大電流
根據 40mil線寬為1A的理論
發現每層走線要4OOMIL左右

但是發現其實在每層鋪不同網絡的銅就解決了 並在鋪銅區打上一些過孔
只是這種設計的板子  有需要把每層1OZ提升到4OZ嗎
各位先進 有何見解

网友:
1.使用厚铜板,就像你说的,1oz改成4oz。
2.铺的铜上开一条阻焊和钢网,印锡加厚。

网友A:
根據 40mil線寬為1A的理論
發現每層走線要4OOMIL左右.--------这只是理论,通流能力还与温升,铜厚,走线层都有一定关系,以通流40A,温升15度,铜厚4oz的情况下,内层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 40mil線寬為1A的理論
發現每層走線要4OOMIL左右.--------这只是理论,通流能力还与温 ...

感謝阿 都是正確的答案
只可惜我現在面臨的都是人的問題
感謝 感謝 謝謝您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