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构中的内层设计H/H OZ问题

楼主(2012-03-16):
底铜        最小线宽线距
H/H OZ   3mil/3mil
比如是4层板,L2,L3铜厚分别是0.5OZ,请问它是这个意思吗?请帮忙,谢谢!

网友:
代表内层铜厚0.5OZ啊,内层铜厚基铜也就是成品的铜厚,因为内层不存在电镀铜,而外层一般情况下如果基铜是0.5OZ,则成品铜厚就是1OZ,因为外层存在电镀铜厚.按此类推如果外层一般情况下基铜是1OZ,则成品铜厚就是1.5OZ,当然也可以加镀至2OZ.

楼主:
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一般PCB厂家铜厚可做到6O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