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阻抗是多少?

楼主(2012-03-16):
DDR2时钟线和地址线的阻抗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话各是多少?

网友:
都是50吧。差分对就是100

楼主:
我是搞不明白

网友:
一般的要求都是单端线50.差分线100,但是USB的阻抗为90,还有一些就是模拟信号有特殊的要求,例如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