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10 如何做不规则焊盘?求教!

楼主(2012-03-16):
最近玩altium 发现项目管理功能很强大,用起来也顺手。但就是一点没琢磨透,就是做不规则元件封装时,导入PCB后总是有报警。 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如何把异形元件封装做好。

    可以看到图中很多绿色和圈圈。PAD是用多个焊盘叠出来的。

网友:
你都知道异型焊盘了 还不会画啊

网友A:
异性焊盘.rar (8.2 KB, 下载次数: 100)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没有放置用于连接的焊盘

楼主:
还是绿色和圈圈呀!另外,我看你做的封装的圆弧形PAD上并没有solder 和plate层。这样做出来,在画PCB时要另外加还是怎么样?

网友(点评):
既然可以再画pcb时候加Solder,为什么不在lib 编辑时候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没有放置用于连接的焊盘

谢谢关注,但我导入你做的封装还是有问题呀!

网友:
我只是意思一下画法 具体要设置成那些层根据需要

网友A:
你出现绿色是因为那两块区域你没设置成和PAD同网络  解决方法是 你解除封装的锁定 把这两个区域设置一下网络 就OK了

楼主:
可以了,但还是有点问题,我需要把这个封装导入PCB才能给那个PAD加一个网络,能不能做到封装里把区域与PAD连接呢?
另外,中间那个区域是需要开孔的,如何实现?

网友(点评):
最好加网络的方法,是==》先放一个元件,copy 下来, 粘贴在 有网络的线上,元件的焊盘以及异型的arc regin track 等,自动粘上那个网络

网友:
AD12就支持了,不过还没有正式发布呢

网友:
你这个焊盘是怎么画的?咋看着像是覆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出现绿色是因为那两块区域你没设置成和PAD同网络  解决方法是 你解除封装的锁定 把这两个区域设置一下网络 ...

那个弧度是如何画出来的?

网友(点评):
AD 画多边形很随意,你试试吧

楼主:
看来不止我有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你先画那个焊盘的外形 然后按我下面图的操作方法就可以制作了

网友A:
网上都有的 你去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啊 也可以去把它自带的帮助文件看一遍 那里面有很多好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都有的 你去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啊 也可以去把它自带的帮助文件看一遍 那里面有很多好东西的

我的怎么没有那个指令?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我的版本是AD10 700.22943

网友:
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点评):
任何ad 版本都很好画异形焊盘!

网友A:
最新的破解版本网上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的破解版本网上有下

公司不能用破解版,在线升线老是重复下载一些东西。怎么都不能完成.,这13个文件一直双连接又停,下载速度不慢,停了后重新连接又要重新下载,一直都不完成,不知怎么回事。我的License 是美国那边的,原则上是不能在这里用的,但又是能用。所以也不好找客服!

网友:
哇 你们都用正版 羡慕啊

网友(2012-07-26):
可怜我的版本 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