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PADS的问题!

楼主(2012-03-16):
感谢各位;希望能帮我解决下问题;一是在pads2007版本中;如何显示网络属性;比如第一脚是GNC;在对应的蕊片脚位上就显示出来;第二是;为什么在2007版本中;已经做好的元件封装,在PCB layout中调出来再想改变元件管脚号码进行使用时Renubar Terminals这个功能是灰色的;用不了;而2005版本却可以;如果我要调节元件管脚号码;好让自己的设计符合客户要求,这该怎么办?还有一个是在四层里;怎以样把一到四层都设置在NO PlANE.........谢谢;谢谢...

楼主:
相信这也是很多新手不懂的问题!!麻烦各位帮帮忙;感激不尽吖!

网友A:
1.2007不能显示网络名,只有飞线连接,可以用颜色来区分网络
2.调换管脚号码要么单独对这个器件封装的封装进行编辑,要么在eco模式下修改
3.直接在tool--layer definition里的叠层设计里设置成no plane

网友:
貌似PADS9.2及以上才有显示网络名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7不能显示网络名,只有飞线连接,可以用颜色来区分网络
2.调换管脚号码要么单独对这个器件封装的封装 ...

你好;我在设置里的Layer Definition里设置四层全部在NO PLANE面时;其中有两层是NO的!!!这个怎么办?还有那里的参数要修改!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无图无真相!

楼主:
如图所示;怎么把四层都设置在NO PLANE时;图片所示的地方显示都是YES的!

网友B:
我只上图不说话

网友:
同3楼!9.2以后可以显示网络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上图不说话

只上图;不说话;有图片教程的;麻烦教下我...谢谢.......如何设置令我箭头所示的是YES!

网友(点评):
把你的PCB文件放上来,省得猜了。

楼主:
如图所示;从左到右是1-24脚;但我画板的时候;正确的的脚位顺序应该是从右到左是1-24脚;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的调换它们的脚位吗?谢谢!

因为在PADS9.3中;已经不能好像2005那样;再进入封装来快速的调整脚位顺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从左到右是1-24脚;但我画板的时候;正确的的脚位顺序应该是从右到左是1-24脚;请问有什么办法可 ...

在库里面修改,然后在PCB中,执行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接下来,你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库里面修改,然后在PCB中,执行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接下来,你懂的

为什么我没有发现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上图;不说话;有图片教程的;麻烦教下我...谢谢.......如何设置令我箭头所示的是YES!

好!;我只想让成为四层版的时候那个地方是YES的!麻烦你看看怎么设置;然后教下我...

网友(点评):
你要将PCB文件发给我:jimmy406@tom.com

网友(点评):
只要第二层,第三层有相关的设计数据,自然就是YES了。YES是代表这一层有相关的设计数据,NO则反之

楼主:
好!;我只想让成为四层版的时候那个地方是YES的!麻烦你看看怎么设置;然后教下我...

楼主:
难道就没牛人吗?

网友(点评):
牛人不是时时都在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没有发现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pads9.0或以上版本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只想让成为四层版的时候那个地方是YES的!麻烦你看看怎么设置;然后教下我...

收一下:

第二层,第三层画个灌铜就有了。你就拼命钻胡同吧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库里面修改,然后在PCB中,执行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接下来,你懂的

也可以编辑焊盘的面嘛,本来在底层的我把它编辑到顶层然后旋转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