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开关噪声

楼主(2012-03-16):
请问要去掉开关电容的开关噪声有一些什么方法?

网友:
减小电容和芯片之间的连线,线要短而粗,从而减小开关噪声。电源和地平面尽量靠经。

网友(2012-04-16):
你说的是开关电源吧,
不管是buck还是boost,要降低开关电源的噪声最主要的是注意开关时的通路,那个是dc通路,那个是ac通路。
主要注意ac通路就可以了,具体是ac通路current loop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