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内电层分割问题...

楼主(2012-03-16):
    四层板,内层一个电源层、地层,分割电源层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电源(如内电源层有:3.3V 12V 1.2V 5V 9V 2.5V)都分出来啊?

楼主:
    只在电源层分割出3.3v  12.v  5v这几个区域,其它3种电源在顶层、底层把线走完,不分割行吗?

网友A:
    看电流 和 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做~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在内层做电源层呢?

网友B:
    要是能在顶层和底层将电源线布完(符合要求),我觉得就能直接将内两层都布成地。其一、这样在底层和顶层的数据线的镜像面都是地。其二、各个电源的相邻层也是地,可以有效地利用体电容滤波。
    当然一般内层都是地是不现实的,因为会增加外层的布线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 和 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做~

    你所指的电流是整个板电流,还是各点电压的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在内层做电源层呢?

    顶层和底层电源线布不完,只有打过孔到内电层(电源层),所以要分割,不知道分那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在顶层和底层将电源线布完(符合要求),我觉得就能直接将内两层都布成地。其一、这样在底层和顶层的 ...

问题就在于布不完啊,又不知道怎么分,分那几种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