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层的文字和线宽多少合适?

楼主(2012-03-17):
第一次用allegro,我画封装时线宽都是设的0,又担心画板时设大了都盖到焊盘上了,这些参数设多少好?

网友:
我的设置成0.15mm,看起来还好

楼主:
你丝印层的文字都设多大?

网友:
37/7

网友:
文字我用40mil高

网友A:
丝印线宽进来不低于4mil,一般丝印6mil线宽。PCB在调整丝印的时候文字一般有几种规格,高密的 20(字宽)/25(字高)/4(字粗)  常用 25/30/5 空间比较大35/4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线宽进来不低于4mil,一般丝印6mil线宽。PCB在调整丝印的时候文字一般有几种规格,高密的 20(字宽)/2 ...

谢谢您,说的很具体,记住了

网友(2012-06-19):
感谢高手分享,学习了

网友:
跟板厂的制程能力有关,咨询一下板厂多大的字高线宽能保证字符清晰就好了

网友:
xuexi学习了,记住了6mil 或0.15mm丝印字线宽

网友:
谢谢了.终于可以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