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感问题(这电感不会用)

楼主(2012-03-17):
这个电感怎么接线啦

楼主:
自己打算做个开关电源。。用494做个boost输出要求200v

网友:
尽量找个有资料的型号,三无产品没法用。
建议选WE或者coilcraft的变压器,有参数才能做设计。

网友:
這是橫躺的電感
繞線在上面後 接腳從左右兩側拉出
用460U應該就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