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在铺铜的时候,怎么不能和地线的PAD连在一起,也就是覆盖他!

楼主(2012-03-17):
pads2007在铺铜的时候,怎么不能和地线的PAD连在一起,也就是覆盖他!

网友A:
在Options-->thermals里面,按下图设定,选择Flood over,注意把pad shape下面的都选择为Flood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ptions-->thermals里面,按下图设定,选择Flood over,注意把pad shape下面的都选择为Flood over。

...

谢谢!

楼主:
在请问一下,我是不是要先把地线链接起来,然后铺铜,他是不是可以把它链接起来?也就是说地线会被铺铜覆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请问一下,我是不是要先把地线链接起来,然后铺铜,他是不是可以把它链接起来?也就是说地线会被铺铜覆盖 ...

不连起来也是可以的,铺铜的时候,他会自己连上的!

楼主:
奇怪的事,我铺完铜就是没有链接起来,好奇怪,不知道那里设置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的事,我铺完铜就是没有链接起来,好奇怪,不知道那里设置错了?

是通過銅皮連接 和打地孔連接 不是他自己就用線連接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请问一下,我是不是要先把地线链接起来,然后铺铜,他是不是可以把它链接起来?也就是说地线会被铺铜覆盖 ...

最好提前将电源,地网络的管脚引线出来过孔。

楼主:
如果提前把线连出来过孔,你点增加孔后他的连线就跑到反面去了,也就是底层了,不能单独走一节线然后过孔。

网友:
CTRL+左键单击

楼主:
链接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出现了,灌铜后还能看那条绿色的走线,在过孔那里!在红色的方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