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现在的仿真工具是如何考虑介质粗糙度的呢?

楼主(2012-03-17):
现在的仿真工具是如何考虑介质粗糙度的呢?

    理论上介电常数在1GHz里面的值比较稳定,频率更高的时候就会发现变化了

那么现有的工具都是如何考虑类似的情况呢?

像仿真工具里面使用的介质是不是都是按理想介质考虑的??

网友:
    介质粗糙度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表面粗糙度本来就是一个统计的概念,按照统计学原理进行设置,很多软件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是不是应该是 铜箔粗糙度呢?

    介质的介电常数在高频的变化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个考虑因素呢?

网友:
    我想楼主表达的是铜箔的表面粗糙度;
    频率对介电常数的影响很小,基本上不考虑,而介质损耗,是必须要考虑的,在板材特性里有一个介质损耗正切系数。

网友A:
    铜箔粗糙度的研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粗糙度的形状,单面粗糙还是双面,VPL的铜箔,普通蚀刻之后会变粗糙,需要特殊的蚀刻药水===....仿真方面需要EDA软件商,大力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粗糙度的研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如:粗糙度的形状,单面粗糙还是双面,VPL的铜箔,普通蚀刻之后会变粗 ...

    说的很全面哦 稍微理解了些 牛

网友:
    没接触过仿真,听不懂啊。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