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布线中电源和地的问题

楼主(2012-03-18):
第一次做一个四层板,我电源管脚和地管脚都是通过引出一段线然后过孔分别进电源层和地层的,然后查看报告,凡是电源和地管脚几乎全部unconnecte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有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电源和底层铺铜了吗?

网友:
看你的图,电源和地的管脚明显没有连到内层的平面上啊,像楼上说的,如果是负片的画,要create一下平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