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布线时,cvbs,RGB,声音线要怎么处理,应注什么?

楼主(2012-03-18):
PCB布线时,cvbs,RGB,声音线要怎么处理,应注意什么?先谢!

网友:
敏感信号,就注意放置被干扰,主要是隔离措施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意见

网友:
我说说我的见解,对你有用希望给分!谢谢!
你说的这几种信号,都是容易被干扰的信号。所以主要是做好防护措施,也就是保护。这类线能走内层尽量走,有条件上下左右包地,并在保护地上多打过孔,远离晶振,数字信号,开关电源,射频电路。走内层时,如果做不到上下左右包地,尽量左右包地,并且与临近的强信号隔离开15MIL以上。
音频线,是关乎声音好坏的重要设计,你肯定不想设计的产品声音有杂音吧?
音频线除了做到包地外,还要保证一定的宽度,mic 线 6mil以上最好,扬声器要求更宽,因为要有一定过流能力来驱动喇叭,这类线走成差分形式,但不要求等长。分左右声道的,最好左右声道也用地隔开,这样效果最好。

网友:
模拟信号:短 直 粗,有条件可以包地!

网友:
都是模拟信号,主要是包地、走内层、少换层、换层打GND孔、有条作应做GND隔离。远离高频信号。

网友:
RGB属于模拟信号,必须加粗,一般情况下是10mil就可以了。远离其它信号,比如晶振,开关电源,以及一些高速的信号线。最好保证完整的平面作参考。采用立体包地并且在包地线上打地孔。(不用分开包)

网友A(2012-12-17):
RGB信号怎么成了模拟信号了,不明白,一直认为是数字信号来着,求解释,谢谢

网友(2016-03-17):
引用 网友A:
RGB信号怎么成了模拟信号了,不明白,一直认为是数字信号来着,求解释,谢谢

模拟就三根线  ,数字RGB包括R0-R7,G0-G7,B0-B7,还有CLK和HSYNC VSYNC

网友:
須遠離 crystal/ Power DC to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