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有关做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03-18):
做TQFP封装时,中间部分都是地,要是添加终端的话,会是不同的标号,怎么把他们都定义为地?" J* |1 w4 y2 S4 \

网友:
PCB封装中只对应引脚就好了,至于每个引脚连接什么网络,在电路图中定义吧。

网友:
将中间的焊盘在原理图库中也做出来。

网友:
说的对,在原理图中把焊盘做出来就好了

网友:
一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