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2-03-18):
请问,altium有没有如下功能: 1. 设置几种大小的过孔,打孔的时候选其中的一个来用。
                                           2. 对不同的网络设置成不同的过孔,打孔的时候,软件自动根据设置来选。
先谢谢各位前来看帖的朋友!

网友A:
请按下图设置

更正下:走线设置调用是shift+W
              过孔设置调用是shift+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按下图设置

学习了,不过我试过,走线时不是通过SHIFT+W来调VIA的,而是通过SHIFT+V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按下图设置

朋友,谢谢你! 感激涕零啊!我还是protel99帮,用Altium比较少一点。

网友:
要想获得不同大小的孔 首先你的懂得规则在design->Rule里面设置好Routing via的大小 然后才可以调用
在走线时按Shift+V 选择孔的大小确定后 再按数字键2  它就会在走线的拐角处自动放置符合刚刚选定大小的孔

网友:
楼上的很猛

网友:
7楼不错,精通Altiu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