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焊盘大小

楼主(2012-03-19):
我想问就是 BGA间距是0.65mm 芯片上的焊球直径是0.46mm 我做封装的时候焊盘和孔应该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
做0.3吧,BGA的管脚与板子接触是点接触,和球径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谢谢在问下孔一般要打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