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9 差分布线问题

楼主(2012-03-19):
请教高手:
       我在差分布线中,遇到一个问题, 我完成差分对设置后, 点击Place/ Interactive Differential Pair Routing ; 然后用鼠标单击 差分对中其中的一个网络,  按照正常情况下,应该会出现走线, 而且是一对差分的走线, 但是我这么操作后, 没有出现走线, 不知道我哪里没有设置好,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请按照此文件检查下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2012-04-23):
2楼的是6.9里面的,summer09已经集成了差分布线按钮,就差研究过的人来说一说了,2楼的方法太烦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