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等长线中参考线如何修改?

楼主(2012-03-19):
allegro软件中,规则设置了8为数据线等长,发现在等长线是以最短的那根线为参考线,这样极不方便,不知道如何拉等长了,之前等长设置中都是以最长的线为参考线,其它的线走蛇形就可以达到等长,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绕等长有两种:一种是设在一定范围内绕没有基准,就是说在一组BUS里必须绕到这个范围内才会变绿,这个我一般不用,因为BUS里少绕一根不到这个范围就不会变绿。另一种就是设在一定范围内有基准的,也许就是你表达的这种,ElectricalConstraint Set-->Net-->Routing-->Relative Propagation-->relative Delay-->Delta:Tolerance下你想设做基准的Net,点鼠标右键,在下拉菜单选择set as target

网友(点评):
值得推广!

楼主:
正解,早上按照楼上的方法试了下,高手啊,谢谢帮忙解决了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