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印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3-19):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有块板子顶层丝印层的2DLINE可以打印出来,但TEXT就是打不出来。其余板子都可以,求解。
(其实就是TEXT的宽度Line Width 被设置为0了,改成其他数值就OK了)

网友:
字体改一下。

网友A:
silktop层的CAM设置里text勾上

楼主:
本人说了,其余板子可以,那表示TEXT选项是不会忘记的,字体也试过的。其实问题很简单,我没注意字体的宽度,也就是Line Width不知道怎么回事被设置为0了,所以显示不了。。。

网友:
LZ不将文件放上来,就让别人猜

网友:
层没放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lktop层的CAM设置里text勾上

谢谢JIMMY。

网友:
线宽都设置成0了,又怎么会有东西

网友:
这个搞笑,猜谜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