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问那个焊盘的外径与内径的比例是有规定的吗

楼主(2012-03-19):
各位高手请问那个焊盘的外径与内径的比例是有规定的吗

网友:
是的!这些规定根据公司的不同也有差距。主要还是根据板厂的加工能力,和是否容易焊接来考虑。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比例啊!

楼主:
    有没有个大概的规定呢呵呵谢了

网友:
    焊环窄了考虑可能焊不好,或固定力(描述用词,非专用)太小;环太宽上锡多浪费。
    习惯从1:2左右开始设计,再根据实际情况,上下调整。
比如距离近了怕连焊,就做窄点。器件沉,或是接插件怕焊盘拽坏,就做大点。
    更详细的可以去查查 pcb工艺方面的标准。

楼主:
    嗯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同意五楼。

网友:
    内径是根据器件定的,外径是根据制作工艺与焊接工艺制定,除外径需大于内径外无其他规定。。内外径半径最小差3mil。。

    手工焊最好大于10mil。

网友:
    一般就是比如内直径是0.1的话 那么两边都是加0.1 也就是外直径是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