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附件出个gerber文件

楼主(2012-03-19):
求教高手:附件我在输出gerber时 drill层  无法设置,请高手帮忙解决下。万分感激!!!

楼主:
  不好意思,附件重复上传了....

高手帮忙解决下啊 ..............在线等啊

网友:
你想设置什么?
增加 Drill Drawing 就可以啦.

网友A:
nc drill直接添加就可以了。里面不用设置

网友B:
你这个板走线那么多直角,可以再修改优化下吧

网友C:
這個設置好的 我從別的2層板倒過來的,刪除了底層絲印和鋼網層就OK了,你可以看看出GERBER的資料

2005.as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設置好的 我從別的2層板倒過來的,刪除了底層絲印和鋼網層就OK了,你可以看看出GERBER的資料

谢谢,你这个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板走线那么多直角,可以再修改优化下吧

直角都是因为有过空连接的吧,这样也不可以么?

网友A:
尽量不走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 drill直接添加就可以了。里面不用设置

Jimmy版主,我还有一点搞不明白,我添加NC drill之后,就是因为有下图的问题,才导致gerber输出的空文件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走直角。

谢谢版主提醒。

楼主:
以上的问题  解决了。

自己用正常的文件做一个gerber 模板导进去,就OK了
感觉有些问题   钻牛角尖不是很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