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File版本从16.3降到15.5 的SKILL

楼主(2012-03-19):
请问有没有capture File版本从16.3降到15.5 的skill,有的话请帮忙,谢谢了!

网友:
原理图直接save as,弹出对话框,下面保存类型选capture 16.2 design就可以,capture 16.2以下都是通用的,15.5也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2012-11-30):
15.5的打不开16.2的吧  哈哈

网友:
2楼高手啊 验证了 以后就有谱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