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请教下这个简单电路

楼主(2012-03-19):
请教下下该电路 一个简单的PTC温度控制开关电路,
温度到PTC阀值时候,PTC到4.7K以上,PMOS打开,输出"H"
不解的是R70有什么功用呢?
理论上直接和33K分压就OK了?
求大虾赐教

网友:
check Q18 (PMOS)門界電壓,ON時幾V,OFF時幾V. 再check PTC電阻特性曲線的最低點時的電阻阻值。試想,假設沒有R70和R62的分壓(0.5*B4),那麼Q18要如何才能在初使值時保持OFF ?? 我想,這樣應該不難理解R70的功用。

楼主:
PTC常温下470 过温4.7K,我意思是该电路是PTC先于R70并联,然后在于下面33K分压,为什么不去掉R70 直接与下面33K并联?? BSS84 导通电压-1.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