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6.50.000 详细破解步骤(win7和XP亲自验证)

楼主(2012-03-19):
cadence allegro 16.50.000 详细破解步骤(鉴于网上的一些和crack一起的破解攻略有些人说不行,我整理一个,需要安装程序的我可以通过迅雷网盘分享给大家)

具体的步骤:
1、下载SPB16.5下来后,点setup.exe,先安装第一项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安装结束这个时间有点长(如果你电脑上有几个用户的话,一定要选择for everyone可以使用这个软件,不用选择only for me).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没有就算了.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5/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待第8步完成后再拷回原来的地方,如果不用仿真部分删掉也无所谓)。

5、把pubkey、pubkey1.3.exe和LicenseManagerPubkey.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Pubkey.bat

6、把破解文件夹crack里的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7、删除破解文件夹licens_gen下的license.lic, 把license_gen文件夹里面的src.lic的hostname改为你的计算机名(第一行SERVER后面), 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Release 16.5文件夹,点开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 License Path格式为:port@host name。例如:5280@zhoushg-pc;其中5280端口是固定的,hostname则为license服务器的机器名称。如果license安装在本机,则hostname为本机的机器名称。,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finish.

9.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刚才生成的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名称(系统里的主机名)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第7步.
到此,破解完成.不必重启电脑就可运行程序(window7和XP下都验证过)。

10、以上顺序不要搞反,直到第9步结束破解,无需重电脑就可以用了,本破解不适用于打补丁Hotfix_SPB16.50.001_wint_1of1.exe后的Cadence Allegro 16.50.001版本.

网友A:
有没有打补丁的crack教程?
我装了017,不能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打补丁的crack教程?
我装了017,不能破解了

装补丁之前要先卸载的,其实你重装后不装hotfix也不破解先把spb文件夹备份一次,以后有补丁,把原来的spb文件夹删了,覆盖旧的装好补丁再破,虽然有点麻烦,但是一劳永逸!

网友:
安装完软件,先不打补丁,也不要破解,将tools文件夹压缩copy备用(偷懒的话先将破解文件也一并放入),再打补丁将破解文件copy到tools文件夹破解即可,以后再升级打补丁,只要将tools文件夹全部删除,将备份的tools解压缩在原位置,再运行新补丁,然后再破解即可。这样就不用重新安装。

网友(2012-05-06):
謝謝大大的分享,試試去。

网友:
原本要update to 16.3說,又看到16.5破解出來了!!!
感謝~ 我直接從15.5  jump to 16.5 version囉.

网友:
16.5的PCB输出格式是不是PCB,而不是brd。

网友(2014-10-08):
谢了,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2015-04-29):
    一定要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