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普通的6层板(叠构如图),是否有必要留出一层走PWR,向大家求教,感谢了

楼主(2012-03-19):
    新手Layout,最近遇到了关于叠构的问题,是一个6层板,第2、5层为GND,做参考层,如下图:

    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留出来一层专门走电源,如上图的第4层?
  如果留一层主要走PWR,其它三层主要走信号,信号走线也完全满足规范,也不会很绕;
  如果不留专门的电源层,信号会走的更顺一些,电源的空间也足够。
  但是这两种方式应该如何取舍呢,向大家请教了,感谢了!

S:个人感觉,3层走线就会留给电源的空间大些,4层走线就更优先信号,但信号和电源,具体应该怎么取舍?

网友A:
如果不留专门的电源层,信号会走的更顺一些,电源的空间也足够,
--但电源噪声会大,而且信号和电源在同一层,难免有干扰或EMI辐射;
个人觉得要电源层好些。
如果没有电源层,耦合电容的寄生电感一不小心就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留专门的电源层,信号会走的更顺一些,电源的空间也足够,
--但电源噪声会大,而且信号和电源在同一 ...

感谢回复,
如果不留专门的电源层,电源噪声会大
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如果不留专门的电源层,电源噪声会大
请问是为什么?

做过电源仿真,的确如果没有电源层,电源噪声会增大;实际应用我没有对比测量过,因为很难有机会做这样的对比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电源仿真,的确如果没有电源层,电源噪声会增大;实际应用我没有对比测量过,因为很难有机会做这样的 ...

明白,多谢
有机会,我也尝试做一次电源仿真。
谢谢你!

网友B:
    比较合理的层叠结构 是S1-S2-G-P-S3-S4,关键信号走S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合理的层叠结构 是S1-S2-G-P-S3-S4,关键信号走S2。

    没见过有人这样做的,这种叠层让S1,S4没办法进行阻抗匹配,而且G,P的距离没有改善,(六层板core的厚度一般都大于30mil)只留一层走关键信号线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合理的层叠结构 是S1-S2-G-P-S3-S4,关键信号走S2。

    很少见有两个信号层走到一起的,这样信号线不太好走吧,要走成垂直的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少见有两个信号层走到一起的,这样信号线不太好走吧,要走成垂直的才行。

    如果关键信号很少的话,这个最好,因为地层与电源层临近去耦效果最好。其实S1与S4也可当G用,你那个叠层结构的话其中一个地层用作电源,电源层与地层最好成对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有人这样做的,这种叠层让S1,S4没办法进行阻抗匹配,而且G,P的距离没有改善,(六层板core的厚度 ...

    懂了就可灵活运用,其实没有固定的格式。

网友C:
    楼主叠的是假8层吧,建议这样TOP-GND02-SIG03-SIG04-PWR05-BOT,SIG03信号环境最佳优先走高速线,其次是TOP,SIG04,B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叠的是假8层吧,建议这样TOP-GND02-SIG03-SIG04-PWR05-BOT,SIG03信号环境最佳优先走高速线,其次是TOP,SI ...

    是假8层

    但如果按TOP-GND02-SIG03-SIG04-PWR05-BOT 叠,SIG04层和BOT层,就没有完整的参考面了吧,而且参考电源的效果没有参考GND 好。

    其实我只是不确认是否有必要留出专门一层走电源。

感觉2楼的回复很有道理,所以在以后的设计中,如果有条件,我会留出专门的电源层。

多谢各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假8层

    但如果按TOP-GND02-SIG03-SIG04-PWR05-BOT 叠,SIG04层和BOT层,就没有完整的参考面了吧,而且 ...

    还是留电源平面好,这样对地弹及电源塌陷 都有好处,因为在高速传输过程中,电流其实很大,还是平面供电比较及时,
    其实一个板子上需要做阻抗控制的电路并不是很多,有个一两层足够用了,个人认为 不用留那么多层, 对于Tr 较大的,直接拉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留电源平面好,这样对地弹及电源塌陷 都有好处,因为在高速传输过程中,电流其实很大,还是平面供电比 ...

嗯,请的很清楚,多谢这位朋友了

网友C(2012-04-29):
引用 楼主:
    是假8层

    但如果按TOP-GND02-SIG03-SIG04-PWR05-BOT 叠,SIG04层和BOT层,就没有完整的参考面了吧,而且 ...

如果楼主的板子密度不是很大,能够留出完整的电源平面肯定很好,但是如果密度过大,电源而且很复杂的情况,请问还能保证完整的电源平面吗,在不想增加成本切要完成设计的情况下,分割PWR5是很有必要的,你可以把重要的线走在SIG03和TOP01,SIG04和BOT走一些低速的控制线,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的板子密度不是很大,能够留出完整的电源平面肯定很好,但是如果密度过大,电源而且很复杂的情况 ...

您的建议不错,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