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用转换芯片输出的功率放大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2-03-20):
24v转5v用转换芯片转换电压,输出的功率放大电路用三极管驱动怎么设计

网友:
如果24V是稳压的,直接用固定占空比的PWM波驱动功率管。
如果24V是非稳压的,还是直接用现成的DCDC芯片吧。

网友(2012-05-11):
2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