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问题

楼主(2012-03-20):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图中的覆铜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双击后重新建立覆铜,它的形状就变了

网友:
应是安全间距设置的问题,你把安全间距设为0.5mm后再铺铜,铺完铜后再把安全间距改为0.254mm.设置安全间距在:design\rules\clearance

楼主:
我用的是protel99se,试了一下你的办法,不行,是不是AD软件里面有这个功能

楼主:
请问哪位有AD9的安装软件,可否给我传一份。qq邮箱:344322384@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位有AD9的安装软件,可否给我传一份。qq邮箱:

直接在veryCD里边可以搜到,里边也有破解文件,如果不会破解可以再网上搜一搜。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veryCD里边可以搜到,里边也有破解文件,如果不会破解可以再网上搜一搜。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