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DM642视频口连接问题?

楼主(2012-03-20):
视频解码器用的是SAA7115H,视频解码器的输出口有两组XD[7:0]和ID[7:0]分别是8bit数据,DSP的视频口VP[0:19]是20位的,为什么SAA7115H的8bit数据和DSP视频口连接要连接到VP[2:9]而不从VP[0:7]开始连接呢?这块不是很清楚?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2-06-08):
不错的~~! 感谢您提供

网友(2012-09-29):
没具体看dsp的vp口资料,哈哈。你把vp口的几种配置模式看看吧

网友:
smpte标准的标清一般是8bit数据,但是有些非标格式的视频是10bit数据,所以规定低两位不用,接高位,可以去看看smpte标准,里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2012-12-22):
7115一般配置输出YUV 422格式,8位数据,对应dm642 vp port 10位接口中的高八位。6467, 8168的手册里有类似的情况,讲的要明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