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PLL和PLL_GND

楼主(2012-03-20):
我有个芯片上是数字电源
但也有几个角是AVCC和AGND
PLL_VCC和PLL_GND
那该怎么去接这些电源?
要重新接个电源吗?还是可以跟数字电源一个电源

网友:
AVCC, PLL_VCC一般就π型滤波,AGND,PLL_GND一般直接接地,也有的接磁珠再接地,看datasheet和reference design。

网友(2012-04-23):
同意二楼。看场合吧,有些AGND,PLL_GND直接接地就好,有些就比较麻烦了,要做隔离,再磁珠单点接地。具体看要求。AVCC,PLL_VCC注意跟模拟部分隔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