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说说PCB板材的区别?

楼主(2012-03-20):
    如题.谢谢拉

网友A:
    板材参数很多,板材选择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1、你的产品应用环境恶劣,请关注耐热性,即TG和TD值,越高越好;
2、你的产品速率特别高或是射频之类请光柱介质损耗和介电常数,越小越好;
    3、你的产品是高压等,请关注介质耐电压;
4、其他参数大部分板材都可满足;不用特别关注

网友(点评):
版主威武!

网友(2012-12-15):
    一般FR4吧 如果你真的有耐心不急的话 那就多费些时间 搞个FR1 那个用红胶粘铜皮的 价格最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材参数很多,板材选择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1、你的产品应用环境恶劣,请关注耐热性,即TG和TD值,越高越好; ...

楼主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