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焊开窗最小的宽度是多少 还有钢网

楼主(2012-03-20):
请问 大家  防焊开窗最小的宽度是多少 还有钢网

网友(2012-05-04):
同问,每次按照规格书做好焊盘封装,之后的solder mask就不知道则么做好,有没一些规则?有的怕开大了原件会飘,开小了又怕原件脱落。。。很是麻烦啊~~

网友:
防焊开窗,我最小做过 5 mil 宽度,
钢网,我最小开过 7 mil
建议楼主去资询所合作的PCB生产商和钢网生产商

关于1楼的问题,防焊开窗通常做比焊盘大 4 mil,比如焊盘是 20x20 mil,那么防焊开窗就是 24 x 24 mil
至于开窗大元件会飘移,开窗小元件会脱落,我认为应该是焊盘大小的问题。
关于元件飘移,我找到以下方法
1. 将焊盘做成圆形或椭圆,保证锡熔化成液态后表面张力均匀,从而使器件处于焊盘中心
2. 大器件飘移,可以过炉前用胶固定
3. 遇到大焊盘时,比如QFN正下方的Thermal PAD,可将这种焊盘的钢网开成格子形

开窗过小可能导致焊接不量,且不方便维修或焊接,因为焊盘过小,烙铁伸不下去,所以,空间允许或不短路的情况下建议将焊盘做大一点,具体做多大,也有规范,之前在一些资料中看到过,像定位脚类的,焊盘一般不小于 40 mil,SOP封装焊盘要比Pin脚长 20 mil,QFN类是长 15 mil。
各家规范或生产工艺不同,以上仅供参考。

赞

网友:
solder mask可以做的跟焊盘一样大!
钢网也是设计跟焊盘一样大!
都没问题的!

网友:
三楼的比较详细,我通常设置的solder mask 比焊盘大0.1MM。也就是4MIL,单边多出了0.05mm,paste mask设置的和焊盘一样大,焊盘的长度比PIN脚长0.3-0.5mm不等,具体要看PIN的宽度PIN的宽度通常取中间值偏大点,如果脚间距较大,就取PIN的宽度最大值.

网友:
一般做法是,阻焊单边开3mil,也就是整体6mil
钢网的做法,其实和焊盘的大小一样就可以了,不用开太多,现在的PCB制造和水平已经跟的上了

网友(2013-07-18):
    阻焊较焊盘增加4-6mil
钢网焊盘的大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