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问题

楼主(2012-03-20):
请问大师们,生成的gerber中silkscreen top 文件只显示一部分,有些显示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封装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  层设置里面   有些选项没有选

网友:
我就猜不出来

网友:
有些默认封装外框是画在TOP层的,CAM设置是否要加上层TOP+silkscreen top呢 !所以请确认你的封装外框在那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