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32接口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2-03-20):
请教一下,232之间通讯,接口可以直接挂通信指示灯么?
(本来设想232指示灯用5V供电,将另一端通过一个3.3K电阻挂在232通讯数据线上,但是,指示灯在232通讯的时候是长亮的。)

网友:
另一端通过一个3.3K电阻接到MCU的TXD 或者RXD上。 闪烁频率和波特率有关系